螺母高温烧结后怎么拆

楼主(2014-08-14):
最近修理一台发动机,增压器所连的排气弯管是用铜螺母固定的,由于此发动机跑了较长时间,螺母高温受热烧结,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不损坏零件的前提下拆下螺母吗

网友:
增压器出废气口是铸铁用镀紫铜螺杆没有问题,如其它螺栓基本上无解,这在后续例螺栓己软化断开时用钻孔取出是可行的。

网友:
排气管处有时候发现有烧红的现象,但是材料熔焊还没有见到

这个地方通常会用双头螺柱安装,用砂轮将螺母打磨掉,再将螺柱退下来

网友(点评):
没见得有烧红现象,燃烧时间过长排气法主上的螺柱是烧损生锈现象

网友(点评):
错了!是排气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