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设计是不是一定要有45度的导向?

楼主(2014-08-14):
如题,一般设计铰刀时,倒角是45度,是否既是切削又是导向?如果倒角是60度,是否前面还要加个45度导向?

网友:
可以看看标准手册,如果是非标的设计要综合考虑加工质量(铰孔后的表面质量)和效率

网友A:
你是搞刀具设计的吧?看到你发了很多关于刀具问题的帖子,很有学习钻研精神,难能可贵。首先纠正几个术语,你说的铰刀“倒角”应该是“主偏角”,“45°导向”应该是“45°保护锥”。铰刀的切削刃长度是由铰刀主偏角和最大铰削深度决定的,只要切削刃长度超过切削宽度一般可以不加45°保护锥,对于加工脆性材料的硬质合金铰刀,主偏角取3°~5°时应该做出45°保护锥。设计刀具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忌生搬硬套,一成不变。

楼主:
嗯,是设计刀具的,算刚入门、好多不懂,见笑了切削宽度是指什么?单边的切削余量还是指进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刀具设计的吧?看到你发了很多关于刀具问题的帖子,很有学习钻研精神,难能可贵。首先纠正几个术语, ...

原来你就是我寻找了 很久的 “刀具哥”,带我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设计刀具的,算刚入门、好多不懂,见笑了切削宽度是指什么?单边的切削余量还是指进给?

切削宽度:主刀刃在基面上的投影度量的切削层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设计刀具的,算刚入门、好多不懂,见笑了切削宽度是指什么?单边的切削余量还是指进给?

建议你系统扎实地学习一下有关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设计的教材或书籍,对你的工作会有意的,对你的专业能力的提高会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就是我寻找了 很久的 “刀具哥”,带我飞

呵呵,真的吗?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的吗?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

哥 你只是个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刀具设计的吧?看到你发了很多关于刀具问题的帖子,很有学习钻研精神,难能可贵。首先纠正几个术语, ...

学习了!我们在实践中一般由二个角度组成导向部分,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