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寻求新的焊接方式,比如激光焊,谁懂激光焊?

楼主(2014-08-14):
目前在做一种自动焊接设备,就是三角形的不锈钢丝楞对楞给一定的压力,焊接起来,要求不用焊料,原来用电阻焊,现在想尝试使用激光焊接,但是不太了解激光焊,谁懂?给解释一下激光焊接是否可行?

网友:
自动化程度高可以考虑激光焊

网友:
激光焊挺特别的,我们的焊接面罩都不能用于激光焊的。
要是需要其他焊接方式的焊接面罩,可以找瑞士optrel

网友(2015-02-07):
你好,氩弧焊也可以做很好,激光未必合适。

网友:
激光焊接必须要求间隙小,最好小于是板厚的10%

网友:
看看我们的激光装备中心吧,里面有激光切割、熔覆和焊接。
qq1405927496

网友:
这东西不太容易

网友:
电阻焊效果不好吗?,我觉得不适合激光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