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泵站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最近和公司几个人去维修泵站,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调溢流阀,都没有,拆了电磁阀和溢流阀用煤油洗了也无济于事,把泵的出油口拆了,油大概能喷两米,应该不是柱塞泵的问题,回油压力也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说了半天没听懂问题所在啊!!

网友B:
可能楼主的意思是泵站供不上油,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堵了,还是那个地方的阀坏了……

网友:
这可不是1~2句能说清的,我当初可以被油洗澡洗了N次后才看懂液压图,对液压维修有点小心得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有可能油缸活塞破损或活塞密封圈破损。可用如下办法简单检测一下:拆掉油缸上的一根油管,系统加压后看看是否有油从这个油口冒出来。这是液压系统上常见故障之一,初从事液压检修这一行者常常会忽略这个地方出问题。愿你早日找出原因。修好后也请上网告诉一下社友,大家一起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没听懂问题所在啊!!

  • 油缸不动作,没有压力溢流阀换了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油和回油都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油缸活塞破损或活塞密封圈破损。可用如下办法简单检测一下:拆掉油缸上的一根油管,系统加压后 ...

晕,那是不是还要拆油缸呀,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楼主的意思是泵站供不上油,有可能是哪个地方堵了,还是那个地方的阀坏了……

上面的阀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实际案例,你先简单的测试一下,如果情况确定如我所说。也只有拆油缸这一条路了。祝你早日找到问题。解决后也务请告诉我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把到油缸的两个管子折了,捅阀,如果两个管子都有油出来,说明系统肯定没问题啊,再去看油缸!

网友:
最基本的上图呀!回油压力和进油压力差是多少?楼主看来入行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