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泵,出水过大压力大吧 该配个减压的阀吗?

楼主(2014-08-14):
攻牙时冲洗

另请教一下 用啥液体好呢? 适合攻牙

网友A:
出水口加个阀门和回流管到水箱 可以控制水压

网友:
攻牙我记得钳工师傅用攻牙油吧,貌似不是水?也许可以用冷却液,不太确定了。。。

网友:
有乳化液和专门的切削液吧,防锈和降温。压缩空气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口加个阀门和回流管到水箱 可以控制水压

一般的球阀吗

网友:
也可以用針閥

网友(2015-06-13):
不懂,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球阀吗

一般的球阀都可以,攻丝我司用的是切屑液,市场上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