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的反应时间一般设为多少?0.1s? 0.01s?

楼主(2014-08-14):
这些工况信息怎么收集?求大神开窍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单片机的单次循环周期?

网友B:
响应时间 我记得 日本帝仁减速机 认为启动时间 是0。0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响应时间 我记得 日本帝仁减速机 认为启动时间 是0。02秒

整体机械臂的启动时间吗?   城主能否帮忙帮到底,查查你急身边的资料捏,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单片机的单次循环周期?

我问的是从收到指令到匀速运动期间的加速减速时间。这个可以理解为反应时间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液压的,估计要看泵排量,看负载,看管路。 如果是电机的,转速,减速器,负载等

网友(点评):
问题是怎么综合这些东西然后得出一个数据呢,能大概讲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5-06-09):
机械臂的惯量不是一般的小,0.1秒就很不错了吧?

网友:
你说的反应时间如果是响应时间的意思,那跟控制系统有关系,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主要看工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