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同时做轴向移动和转动的结构设计,希望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2014-08-14):
如图,利用丝杠带动拨动块,从而带动推力轴承控制输入轴的轴向运动(通过导向键导向),同时输入轴还转动。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带动转动(只有转动,没有轴向移动)。个人感觉这种结构除了推力轴承安装精度不能达到外,由于暴露在空气中以致润滑油会被污染,总体感觉设计的不好。请大家给多提点建议,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机床的atc

网友:
看看珩磨机的主轴

网友:
可以参考珩磨机的主轴

网友:
不知滚珠花键轴是否可参考

网友A:
导向键与键槽的摩擦会不会导致输出轴轴向运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键与键槽的摩擦会不会导致输出轴轴向运动哦

我在那端加了个轴承座,固定轴向运动

网友:
滑轨采用燕尾槽设计会不会更好

网友:
不错,顶下,担心暴露为什么不做成封闭的

网友B:
看不明白你这轴咋转的

网友:
滚珠花键导向轴有标准件卖的,可实现你的运动方式:转动+移动。
1:你的这种结构不适合高转速和高移动速度机构
2:轴承如此安装支撑不稳的!
3:普通平键不能传递这种运动,这种运动的传递必须是花键导向轴
4:可以参考借鉴四轴工业机器人的第三、第四轴的结构。

网友:
看起比较复杂,需要3D图纸。

网友:
铣床的主轴就是能转也能轴向运动,里面是花键。

网友:
你的问题可以采用花键轴

网友:
看看普车的中托板,一个丝杠,一根六方杠

网友:
的确是可以用滚珠花键,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
滚轴花键就ok了

网友:
晚点画个草图给大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你这轴咋转的

输入轴本身有个转动,丝杠带着轴向移动。

网友:
拧螺母那样不行吗?丝杠固定,螺母有旋转有移动

网友:
感觉结构不对啊,中间轴承怎么办呢

网友:
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轴这样装,高速时振动会很大

网友:
看你的转速,干磨、固定、振动等

网友:
11#讲的是正解,键很快会坏的

网友:
这种不是用花键轴刚好么

网友(2016-12-21):
1.没有限位板轴在转动过程中必然会有轴向和径向攒动,轴承裸露且无密封机构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