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端中心孔,请教

楼主(2014-08-15):
中心孔,B型和A型相比较,带护锥的意思就是孔的端部倒角了吗?如图。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是的,就是120°的一个倒角,让顶尖顺利进入中心孔中,防止中心孔内壁磕碰划伤。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120°的一个倒角,让顶尖顺利进入中心孔中,防止中心孔内壁磕碰划伤。

收到,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好的 收到

网友B:
一次性使用的中心孔选不带护锥的
需反复使用的中心孔选择带护锥的

网友C:
那一些图纸上标的A5   A8中数字表示什么啊~~~   有人解答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使用的中心孔选不带护锥的
需反复使用的中心孔选择带护锥的

学习了,讲解的更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些图纸上标的A5   A8中数字表示什么啊~~~   有人解答下么

A5或者A8指的是D=5或者8。一般标注是A4/10这样的,表示D=4,D1=10。详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