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能做轴吗

楼主(2014-08-15):
42crmo能做轴吗?大神们解答下

网友A:
调质处理后可以(800度油淬+650度左右回火),可以得到综合力学性能比较好的回火索氏体。具有较强的抗拉抗扭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处理后可以(800度油淬+650度左右回火),可以得到综合力学性能比较好的回火索氏体。具有较强的抗拉抗扭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没有热处理软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热处理软的很,,,,,,

调质到300HB,如何?求指教

网友C:
使用场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场合是什么?

自己做的一个工装上的,总长200-300吧,前端挂一个法兰和卡盘,没有转速要求,只是自己手拉着转转

网友(点评):
没要求,45钢调质即可,且成本比42CrMo低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一个工装上的,总长200-300吧,前端挂一个法兰和卡盘,没有转速要求,只是自己手拉着转转

前面的法兰和卡盘重的

网友D:
42CrMo是典型的调质钢,调质后综合性能较好。屈服极限可达900MPa,伸长率在12%左右,冲击功也比较高。应当说,42CrMo的综合性能比45#、40Cr都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CrMo是典型的调质钢,调质后综合性能较好。屈服极限可达900MPa,伸长率在12%左右,冲击功也比较高。应当说 ...

多谢 了!

网友E:
钢材里面较好的了。可以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材里面较好的了。可以做轴。

网友(2015-02-02):
顶9楼,点评十分到位

网友:
9楼说的比较到位。赞一个!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D:
42CrMo是典型的调质钢,调质后综合性能较好。屈服极限可达900MPa,伸长率在12%左右,冲击功也比较高。应当 ...

请问“冲击功比较高”,是说这个材料在多少温度下的冲击功?

网友:
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