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碳合金相图看得真头疼,有很多疑问

楼主(2014-08-15):
铁碳合金相图看得真头疼,有很多疑问,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γ-Fe中的最大溶碳量在1148℃时为2.11%,而在727℃时仅为0.77%”,前半句没问题,后半句我理解的是铁在727℃时已经发生了同素异构转变,已经从γ-Fe转变成α-Fe,而α-Fe是属于体心立方晶格结构,最大溶碳量只是0.0218%而已,那书上的后半句话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我感觉0.77的碳含量是不是还包括从奥氏体析出的渗碳体中碳含量,我不确定。

网友:
所以铁水凝固过程才会有碳结晶析出的过程。

网友(点评):
大侠,那0.77%有没有错?

网友:
他这里叙述的是C在γ-Fe不同温度下的溶解量,而铁并没有发生同素异构转变。

网友(点评):
那首先γ-Fe在该温度下存在才行吧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C含量影响了γ-Fe的结晶温度,就像盐影响水的结晶温度一样

网友(点评):
727是个临界温度,怎么就不可能存在呢?

网友(点评):
因为γ-Fe转变为α-Fe的温度是912℃啊,所以我理解的是到了727的时候应该都是α-Fe结构了,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你看下面我贴的图,含碳量不同,转变温度不一样的

网友:
我截了几张图你看看

网友(点评):
我也看了书本了,因为按照奥氏体的定义是碳在γ-Fe中的间隙固溶体,所以总感觉前后矛盾

网友(点评):
要真是别住了,果断时间再看,要不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点评):
是啊 每次看到这里都拐不出去了

网友:
转变是有过程、有条件的,必须有足够转化动力才会转变,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容易。

网友(点评):
我没说想的那么容易,只是想去弄清楚整个过程

网友(2015-01-15):
ES线是碳在奥氏体中的溶解度曲线,也就是说一直都是奥氏体,没发生相的转变,只是随着温度升高,碳的溶解度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