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机,怎么计算启动的时候的力

楼主(2014-08-15):
联动机构受力分析

负载1通过鱼眼接头和负载2连接。负载2通过步进电机实现上下动作,负载2上升同时负载1下降,负载2下降同时负载1上升。
请教各位,选电机,怎么计算启动的时候的力了?

是只算负载2所受的重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算2的重力,这结构2的重力应该被结构1平衡掉了;和导轨的摩差没地方平衡,所以电机启动力要考虑摩 ...

假设负载2比负载1质量重,那么只算负载2的静摩擦力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负载1也有摩差好不

网友A:
应该不用算2的重力,这结构2的重力应该被结构1平衡掉了;和导轨的摩差没地方平衡,所以电机启动力要考虑摩差力。

网友B:
如果是垂直结构,只计算重力差和摩擦,如果是平面结构,只计算摩擦,当然,起停还要计算加速度,惯性等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垂直结构,只计算重力差和摩擦,如果是平面结构,只计算摩擦,当然,起停还要计算加速度,惯性等细节 ...

是垂直结构的,我就是想问,启动时 需要多大的力,才可以推动负载1

网友:
考虑重力,跟静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垂直结构的,我就是想问,启动时 需要多大的力,才可以推动负载1

两负载的重力差作为电机负载计算,步进的加减速时间一般设为整个动作时间的25%(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时间计算一下加速度,然后计算系统负载的惯性量,矩什么的,公式网上大把,自己套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该如何计算它的加速度,能否有大致范围,大侠

网友:
用丝杠驱动的话,上thk官网,上面会教你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