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印机传动齿轮频繁失效原因,请教

楼主(2014-08-15):
下面是我公司9色凹印设备各色传动齿轮,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对齿轮频繁的由于轮齿磨损而失效,换上新的后一个星期就坏了,其它各色的这组齿轮也出现磨损现象,机修对齿轮油位,从动负载,装配精度等都进行了检查,都属于正常现象,真的茫然了!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坐等论坛大神。

网友:
失效的齿轮发个看看那

网友A:
生锈吧,没看出使用痕迹。

网友B:
最好发个失效件图片,对材料和金相作一分析!

楼主:
失效齿轮组,主要还是轮齿磨损严重!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发个失效件图片,对材料和金相作一分析!

我们是9色凹印机组,目前9组传动齿轮组有5组都不同程度的出现磨损,从而进行了负载测试,结果负载正常,对安装位移现象也进行了校正,都没有发现问题,真是遇到难题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到凹版印刷机交错轴斜齿轮磨成这样子。这种齿轮装配对中心距和位置要求挺高的。除了检查齿轮材料,齿面硬度和粗糙度(一般齿面硬度HRC52度以上,磨制),还要检查传动轴轴承,是否轴承损坏和轴向窜动。

网友(点评):
主传动一端该没啥问题,都是用带座轴承,一条杆联下去的。问题可能在惰轮轴一端。 磨成那样子,咸觉齿都没啮合。正常两齿轮同材料时,硬度相差3度。或者不同材料。防磨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锈吧,没看出使用痕迹。

备用件

网友:
这种90度角交叉轴斜齿轮传动,传动齿面之间会有滑动磨损,如果齿面硬度不够,会很快磨损,你检测一下齿面硬度,看看齿廓有没有高频处理。

网友:
实际润滑情况是否良好?
看上去这个齿轮做工比较粗糙。
表面光洁度和硬度,检测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只能说原设计者材料都没弄懂

网友:
磨损的图片看到了,以及备件的图片。
质量不好,齿不是断的,而是挤压磨损,齿硬度不够,估计比软齿面还软。
材料不对,或者热处理没做好。
45钢做的也不至于这么差,难道是Q235做的?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我估计也是材料问题,已经在和厂家联系,不行的话,只能订做了

网友:
几级精度的齿轮?
材料硬度明显不够
我觉得不只硬度不够这么简单
是不是装配过程中侧隙过大?导致啮合部位偏向齿尖,进一步加剧了磨损

网友(点评):
装配间隙与装配精度都进行了校正,排除

网友:
你说的坏了,是指的?震动异常,还是声音异常?磨损厉害的是那个?装配图给看看

网友:
明显断裂强度不够。打打硬度。

网友:
1,如果是备件,那么可能是在加工时没达到要求。
2,如果满足设计要求,那么可能是在装配时,齿轮啮合是受力不均匀,造成了有的地方磨损。

网友:
感觉是“断裂”,而非“失效”。
断裂的原因,排除设计、装配问题的话,无非出在加工、材料和热处理上。
按目前状况分析,要"动负载正常"的话,无非是加工不合格,材料以此充好,热处理不过关(特别是齿面淬火不达标)。
至于说“侧隙”,LZ估计没办法搞了,你们只是印刷厂,还是让设计的人算下吧。
总之,找凹印的制造商,让他们派人来解决。
PS:这么重要的齿轮加工貌似粗糙了点,另外感觉都没有润滑!

网友(点评):
绝对有润滑,没润滑油估计一两天搞定

网友(点评):
淋油,还是油脂?

网友:
这种传动方式很糟糕。建议采用散齿轮。

网友(点评):
散齿轮 ? 要咋用? ^_^

网友(点评):
是伞齿吧,哈哈

网友(点评):
谁说这种传动很糟了?凹版印刷机用了多少年的传动结构了。第一次见到交错轴斜齿轮磨成这样子。

网友:
初步估计:跟载荷、速度有关,材料没选好、热处理不行

网友:
看图片,一般是材料或热处理淬火不合格或漏了可能性大,齿面锉一下,合格的应有打滑现象。其次再就是齿形超差。

网友:
这齿轮的图片看起来好像是风轮的图像!

网友:
齿轮本身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润滑油,标号对不对啊?润滑方式是浸入式还是雨淋式的?雨淋式的是不是油路不通?你的齿轮看着干干的。。。

网友:
经验告诉 如果热处理没问题  ,2个齿轮 材料换成不一样  会增加寿命。  35CRMO  ZG240-500  以前做整平机  给钢板整平的 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就是换材料  搞定了。

网友(点评):
正解,一对啮合的齿轮最好是一个软齿面,一个硬齿面,材质不同不容易抱死胶合,

网友(点评):
不推荐!印刷机上的齿轮必须都要是硬的,因为这对套印精度有影响的!

网友:
齿面硬度不够

网友:
用哈多修复剂,增加耐磨性能,具体可加我QQ1032400195

网友:
齿面是否做热处理?两齿轮是否有硬度差?磨损成这样还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
2个硬齿面齿轮90度交角传动?这个摩擦现象很严重的好不!
这就是和蜗轮蜗杆传动一个道理啊。
主动轮用硬材料,淬火合金钢或铸钢,可用40Cr或45,齿面感应淬火;
从动轮用软材料耐磨材料,可以考虑用灰铸铁HT200,再不行用铝铁青铜做齿圈;
这样搞齿面接触磨损现象才能解决;

网友:
重新选择外协加工厂加工,齿轮虚配对,渗碳处理,双面磨齿,一般6级精度以上。加工时主意变位系数的调整,这种齿轮副对中心距要求较高,对齿轮副进行齿顶修圆处理

网友:
我们厂就生产着这种镙旋齿轮,看图磨损程度来讲,首先齿轮角度和中心距没问题,那就剩热处理,和材料的问题了。材料因为我们这儿有限,客户要求也大多以45号,和40cr多,热处理时也比平常的温度要高出些。

网友:
建议提高下齿面光洁度,

网友C(2014-10-23):
40CrNi一HRC50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2014-11-24):
引用 楼主:
我们是9色凹印机组,目前9组传动齿轮组有5组都不同程度的出现磨损,从而进行了负载测试,结果负载正常,对 ...

xuechaoqun 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
看样子是铸铁齿轮,如果采用铁基粉末冶金侵油后应该可以,如果简单是用铸铁加工得到,很难达到强度要求,感觉你材质使用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CrNi一HRC50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侠

网友(2016-03-18):
应该是齿箱里的传动齿轮,第一次见到磨损成这样,小齿轮应该淬火,最后磨削加工,大齿轮应该要调质处理,看图片发现小齿轮没有淬火的痕迹,一般都高频淬火.

网友(2016-09-04):
应该是负载和齿面硬度不够。

网友(2016-11-24):
引用 网友D:
xuechaoqun 的回答是正解

这个我同样采纳

网友(2019-10-24):
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2020-04-03):
多久年限的设备了

网友(2020-07-25):
齿轮材料和齿面处理都应该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