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失效齿轮组。敬请指点!

楼主(2014-08-15):
主要轮齿磨损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另发新帖了,请老大帮忙挪一下,谢谢

网友A:
材料及热处理是什么?从图片上看是轮齿折断,但看不到啮合面的接触斑点!能否详细些!比如齿轮参数及装配关系(侧隙是多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及热处理是什么?从图片上看是轮齿折断,但看不到啮合面的接触斑点!能否详细些!比如齿轮参数及装配关 ...

外购厂家提供,具体参数目前还不知道,已经在和厂家联系,前期采购几次,坏了换,换了又坏,因为是单组,所以没有重视,现在出现了多组都不同程度的磨损,真得找原因了

网友:
这个最好让厂家出个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购厂家提供,具体参数目前还不知道,已经在和厂家联系,前期采购几次,坏了换,换了又坏,因为是单组, ...

你这个不叫磨损,是轮齿折断!初判定齿轮的设计有点问题!比如从图片上看,轮齿的鼓量太大,另外请检查刚装配时转动齿轮付有无咬死情况或间隙太小,使用一段时间温度上高后出现咬死!或齿圈跳动太大,总之失效情况了解的越多越便于分析!

网友B:
呵呵,以斜齿轮替代蜗杆蜗轮传动,没几个不失败的,勉强活着的,就是那些轻载的。

网友(点评):
螺旋齿轮是可以用于空间交错轴传递动力用的,但其加工和装配调质要求较高。优点是效率高!

网友(点评):
supperslz , 你也许是对的,我以为是斜齿轮。

网友:
这是折断吗? 为什么我看是表面未处理,磨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叫磨损,是轮齿折断!初判定齿轮的设计有点问题!比如从图片上看,轮齿的鼓量太大,另外请检查刚装配时 ...

谢谢分析!我会进一步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以斜齿轮替代蜗杆蜗轮传动,没几个不失败的,勉强活着的,就是那些轻载的。

你是说设计理念不对?这问题就复杂了,看来我得找设备厂家了

网友:
看图齿轮没热处理,这种齿轮相对滑动又大,不磨损才怪

网友:
材料及热处理

网友(2014-12-15):
厂家是不是杭州这边的?

网友:
怎么能搞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