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直径的不锈钢圆棒上钻一个直径0.8mm,长度300mm的孔能实现吗

楼主(2014-08-15):
如题  该如何加工

网友:
无形位公差的可以,电火花穿孔机,不过300MM的深好像是极限行程了

网友:
对特种加工不了解。 常规机加工很难很难,基本上可以认为不能加工。孔太细,深度太长。而且材质还是不锈钢。

网友:
这个很有难度啊,这么小的孔,这么深的长度!不锈钢还不好车呢

网友:
太难了!!!!应该是加工不了!!!

网友:
用大点的材料穿孔机穿孔然后两顶光外圆,材料要足够大,8mm的要用20左右的材料

网友(点评):
想法很相似哈哈

网友:
常州中捷数控微孔深孔钻床DHD-650F技术规格

机床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钻孔直径范围
φ0.8~φ6mm

2

钻孔最大深度
600mm

3

工作台尺寸
500×800mm

4

工作台承重
3

5

机床重量
5

6

机床尺寸
3600×2200×2300mm

7

三轴行程
工作台X: 650mm
立柱Y: 650mm
进给Z: 750mm

8

电主轴调速范围(无级)
800020000r/min

9

刀具进给速度范围(无级)
0200mm/min   (非限制性参数)

10

快移速度
5000mm/min

11

主轴电机功率
2.4KW

12

三轴伺服电机功率
X1KW
Y1KW
Z1KW

13

油泵功率
11KW

14

排屑机功率
0.2KW

15

油温控制系统功率
3P

16

机床总功率
25KW

17

切削油压力
28Mpa

18

切削油箱容量
400L

19

主轴轴数
1

20

孔径精度
IT8IT11

21

孔的表面粗糙度
Ra 3.2μm

22

孔轴线对基准的偏斜
0.5/1000S45#,∮10mm

23

过滤精度
20μm

24

工作台T型槽
18mm

25

减震支承架
2

网友(点评):
大侠,机床是你们生产的吗?请看看这个是否能做: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961&extra=

网友:
这个肯定是难,并且不锈钢的材料很粘

网友:
直接穿孔机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
很有难度。

网友:
我也推荐电火花穿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