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屈曲分析,请教

楼主(2014-08-15):
请问各位大侠们:ug屈曲分析时,添加了多个力,且都设为1,那么求出的临界载荷是哪个力的临界值?如果刚开始力没有都设为1,那结果又怎么看呢?

网友:
UG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在ansys中好像只考虑最后一步的载荷
3 Y% q5 j* s4 A' u1 w所以需要设置不同的载荷步

网友:
没有用过 帮顶。应力分析还是ansys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