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做能达到要求

楼主(2014-08-15):
请问这个产品怎么做能达到要求,主要是30°的角度光洁度,还有就是角度的底部是0.1,0.2,0.5,0.8,1,1.5的孔。这角度总深度为15mm。

网友:
补充;是不是塑料喷丝头那个硬质合金板,如果是,只能电火花。

条件出奇的少,,,,无解。鉴定完毕。

网友:
到球刀厂定制一把锥形铰刀吧,慢慢加工。

网友:
完全被楼主的帖子弄晕了

网友:
锥面要求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