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4-08-15):
上图,这是一个侧板,上面是要装导轨梁的,就是不明白那个js9怎么去理解。还有这个主架上的这些长形口子,应该是酸洗的排水口,我也上网查了。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有哪位前辈给我细说下。

网友A:
公差带为js,9级的精度.话说LZ严重需要多看书

网友:
这个东西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放磁带听歌用的录音机

网友B:
楼主好好采纳一下2楼意见,复习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公差标注,楼主说的酸洗一般是用在不锈钢产品上,尤其是不锈钢产品的焊接工艺,由于不锈钢焊接后外观不美观,故一般采用此方法,然后再采用拉丝处理,从而达到美观程度,至于你说的长形孔,那个是设计者为了调试设备使用的,而不是酸洗的排水口,望楼主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带为js,9级的精度.话说LZ严重需要多看书

js表示基本偏差,且公差带关于零线对称,9表示公差等级。只是以前在书上,这些标注大多用在一些轴孔上,从未在这样的一个面上出现过,因而就是有点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好采纳一下2楼意见,复习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公差标注,楼主说的酸洗一般是用在不锈钢产品上,尤其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qB3YYrYEGZLO1tebk6bC2jgy99R-btDHptzvE-JOlkHK4TI4K-bSCX2xZEtZtTP1C9_6N8N2czLMMITjHHdQq#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好采纳一下2楼意见,复习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公差标注,楼主说的酸洗一般是用在不锈钢产品上,尤其 ...

图中主架的尺寸大概是7*1.5*0.8m,由100*100mm的方管焊接而成。为消除焊接应力的存在,我们采用的是自然时效处理,因而主架上会有大量铁锈存在,所以需要酸洗。至于排水口,图纸上那个位置确实是有标注。难道是因为主架太大,酸洗时溶液不方便排出而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