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之一 极值载荷

楼主(2014-08-15):
最近一直在忙着做疲劳分析的事情。做分析之前,数据都是测试得到的。因为操作人员、设备运行状态、设备采集等原因,数据中总有极值出现。当然,有很多文献都介绍了对于这些极值的处理办法。有的通过检验方法直接去掉,有的通过以往经验,选择去掉。
但是是不是这些极值数据就可以简单去掉呢。疲劳分析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那些极少出现的载荷有可能照成比较大的损伤。
另外,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确定的载荷都是常规载荷,很难确定极限载荷。
还有我们在实际测试时的时间都比较短。很难说这个时间出现的极值就是设备整个生命周期中所出现的最大极值载荷。
当然,很多人也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也有很多资料介绍相关的理论。
疲劳理论中,应用雨流计数可以得到幅值均值,然后外推得到极值。也有其他一些方法。
极值的确定问题当然也不止用于疲劳计算。确定极值载荷对结构设计也很有用。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大侠这问题应该没几人来回答,我公司的产品工作级别较低,疲劳破坏交少,主要还是稳定性破坏,但也验算。主要就是依据欧美的设计规范进行校核,用的是应力比值法。你那个是工作级别应该挺高的,疲劳就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网友:
前段时间也在关注微动疲劳的问题,类似火车轮轴微动疲劳的问题。也是有太多的疑问

网友(点评):
蠕变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点评):
蠕变:固体材料在保持应力不变的条件下,应变随时间延长而增加的现象。它与塑性变形不同,塑性变形通常在应力超过弹性极限之后才出现,而蠕变只要应力的作用时间相当长,它在应力小于弹性极限施加的力时也能出现

网友:
天天有這樣的問題出現,但是一般都是查手冊 粗略比較取值,很少有自己去做測試的。以后要多多注意這方面的學習加深

网友(点评):
共同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问题应该没几人来回答,我公司的产品工作级别较低,疲劳破坏交少,主要还是稳定性破坏,但也验算。主 ...

能否提供这些欧美标准的标准号呢?

网友:
疲劳分析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点评):
现在做疲劳分析有很多软件。不过具体计算的结果如何大家都说自己的比别人的好

网友:
是做随机疲劳吗?这些极值该如何理解?

网友(点评):
这些极值都是在测试过程中产生的.比如,操作粗暴,测试工况突然改变,机器运行状态改变.采集设备变化等造成的.需要将这些数值跟正常数值区别对待.并挖掘这部分数值的实际意义.

网友:
对极值处理一窍不通

网友:
疲劳极限分析首先从材料做起

网友(点评):
现在讨论的是数据中的极值载荷的处理。

网友(点评):
现在讨论的是数据中的极值载荷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这些欧美标准的标准号呢?

一些标准给你参考:
1. EN 1993-1-9. Eurocode 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Part 1-9: Fatigue
2. IIW Document XIII-1965-03 / XV-1127-03. RECOMMENDATIONS FOR FATIGUE DESIGN OFWELDED JOINTS AND COMPONENTS
3. BSK 99. Swedish Regulations for Steel Structures, BSK 99
4. BS 7608:1993. Code of Practice for Fatigue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Steel Structures.

网友:
这个可以用FEA来分析,或者做压力循环试验来确定

网友(点评):
老兄,我们是说在测试分析中的极值问题。跟fea比较远。

网友:
我记得有金属拉伸机械性能实验数据处理。
在网上搜索一下,不知GB/T 24176-2009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数据统计方案与分析方法》对你有用不?
听说疲劳数值仿真与测试结果相差小于30%就算比较理想了。
疲劳寿命测试结果本身离散度非常大,测试同一零部件的一组试样时,各个试样的疲劳寿命可能相差好几倍。

网友:
毕业论文涉及疲劳,蠕变。看看前辈们怎么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