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水切割的大侠,请进来~~~

楼主(2014-08-15):
           近来厂里想增加数控切割设备, 别人建议上水切割,所以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水切割大概要什么价位?  我需要的是2.6米X7米的.
           2:大侠们是哪个厂子生产的水切割?
           3:选购水切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4:水切割都有哪些部位是易损件?
           5:各位使用了水切割之后有什么改进或者使用的建议?
           6:请问如果我要割个大扇形要如何操作?

楼主:
哎,  难道玩水切割的人就真的那么少?

网友:
好多问题啊,

网友:
现在都激光切割了

楼主:
我想问题30毫米的不锈钢用哪一种切割成本较低  ,  当然设备的稳定性也不能太差!  不能说一年要维修好几次.

网友A:
楼上的说的不错基本都激光切割了    但是水切割为什么还能活 因为一些非金属东西还是要水切割 还有一些薄的不锈钢 铝等等都是激光不能切的 用线切割代价又高    说实话 水切割不好玩 零部件贵的要死 磨损件多了去了主要的还是宝石 (宝石一般都有寿命的 什么价位什么寿命)  另外还有水密封件(我这边700一个) 高压管(300-500一米还是普通的 一坏就一根) 噪声还是蛮大的  水切割还有纯水和喷砂 喷砂的比较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不错基本都激光切割了    但是水切割为什么还能活 因为一些非金属东西还是要水切割 还有一些薄的 ...

的确,水切割配件昂贵,我就是做配件的,原因在于配件材料特难加工,精度特别高,精度直接影响寿命

网友:
主要看你切割什么然后在选用机械设备 水切割成本高 机器故障率高 配件贵 不如激光切的快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做加工的,切割钢板和锈钢板,但用等离子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别人提议上水切, 因为的水切老是得从外省定过来, 加工费贵不说, 运费也贵, 时间也长. 但我不懂这个! 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激光是最好的 切割金属的话 但是激光有对材料和厚度有局限性 具体得看你切割什么

楼主:
看来得上一台火焰数控割和一台激光了.......  哪一样都有自己的局限

网友(2014-09-16):
水切割切不锈钢比较好。不会导致工件切割面变黑

网友(点评):
恩,这点我知道,不过根据上面各位大哥所说,切割成本挺高的呀。。。。

网友(点评):
嗯。我单位有好几台。带沙子的,要定期清沙子 ,噪音不小,沙子都一次性的,用完要专门买,比起其它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属于冷加工,变形小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我这边的市场收不起这么高的工钱,都是些做低端加工的,价格高的没法生存。 你们的水割加工费怎么算的?还有你们厂在哪里?

网友(点评):
费用据说每米成本(人工、沙子、清沙)要二十好几块 ,其它费用另算

网友(点评):
好贵 除了厚的不锈钢板能收到这价外,其他加工全收不了这价钱。。。。。

网友(2014-11-28):
水切割是冷切割,没有热影响区,看你对材料的要求了,激光主要还是切割薄板,切割厚板功能要求太高,等离子切割厚板较多,但是好的也不便宜,一个进口电源也不少钱。

网友B:
30厚的板子  激光不好切吧

网友(点评):
买激光当然就只能切不太厚的啦!网上卖的都说能切12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0厚的板子  激光不好切吧

能切到16

网友C:
激光切割可以切多厚, 要看他的功率, 4Kw的 切到 16mm的不锈钢是可以的(只是有点吃力)。

水切割的成本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上面说的每米要20几的成本, 要看你的材料厚度和表面光洁度,如果是30毫米的不锈钢, 一般的表面光洁度,国产设备大约是12-15元(详细的情况要看你所在地的水费,电费和 是用那个品牌的设备)。

网友(点评):
如果是20毫米的呢?一米多少成本呢?我一般是切20以内的。。。。。水费可以无视,因为我们这边的地下水多,直接打口井下去就可以不停的抽了。 只算电费还有机损一米的成本大概多少呢?12到15在我们这边收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可以切多厚, 要看他的功率, 4Kw的 切到 16mm的不锈钢是可以的(只是有点吃力)。

水切割的成本 ...

切 20毫米的不锈钢成本, 要看你用什么设备, 设备的用电量, 什么直径的沙管,沙流量多少。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B:
能切到16

刚买的新机器行,你用一年以后再试试?还能切到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可以切多厚, 要看他的功率, 4Kw的 切到 16mm的不锈钢是可以的(只是有点吃力)。

水切割的成本 ...

国产水刀一小时没有百八十块钱的成本根本做不下来。

网友(2015-03-16):
    其实也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的夸张,水刀跟激光是有区别的,总体来比较,12mm以下激光的切割优势很明显,12mm以上水刀优势很明显,从投资成本来看,激光的投资成本要远远大于水刀的。
    另外水刀切割机虽然说是万能的,但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比如切大理石的,你拿来切钢板,虽然当时切是没有问题,但这台机器使用的寿命肯定长不了,设备在于人用,有的人用的好成本低不说,且还不老出毛病。还有关于配件,其实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恐怖,性价比高的还比比皆是。
    其实大家购买水刀时,尽量选择专业厂家,专业产品,简单的讲,切大理石的切不好钢板。

网友:
切厚板上水刀。配件没那么贵。别找厂家买配件。

网友(点评):
不找厂家找谁???

网友(2015-04-16):
外面卖配件的大把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