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求助啊!内螺纹车削,有翻边毛刺~

楼主(2014-08-15):
材料:20#精密无缝钢管,37.5*4.
设备:数控仪表车床
要求车内螺纹M30*1.5
刀片:16IR1.5
先车一个C4*4倒角,再车M30*1.5螺纹。
问题:第一牙有毛刺外翻,试了倒角好了车螺纹然后再倒角,毛刺还是外翻。
又试了倒角,车螺纹,倒角,毛刺内翻,通规不过!
头疼不已,望大虾赐教!

网友:
不要小看一个螺纹,社区不少人都车不好,不是牙顶没车出来就是头尾牙有毛刺。

网友:
你的毛刺是在螺纹的螺牙上还是在内螺纹的倒角处?

网友:
先倒角再车螺纹,倒角的大小很重要,倒角大小跟螺距有一定关系,你查下资料看看,再就是跟你的刀具,车床转速,材料材质有关系,这个多试验几次一般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放螺纹,用牙刀修起牙毛刺,在一刀修螺纹。另倒角C2就可以了。
你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程序:
T11
G0X34
M03S1200
M08
Z3
G01Z0.2F180
X28Z-2.8
G0Z1
X37
G01Z0.2
X28Z-4.3
G0Z30
T22
G0X28.3
M03S1500
Z3
G92X29.5Z-17.3P1.5
X29.8
X29.9
X30
X30.01
G0Z50
M30

楼主:
第一牙翻边,应该是材料太软,

网友:
是否与刀具有关

网友:
材料硬度过低导致,加大螺纹刀前角,修正螺纹夹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