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社区两个月没有搞定的伞齿图

楼主(2014-08-15):
首先感谢害怕伏枥, 我在飞 两位大侠帮助,解决了我两个月前一套齿轮的贴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679
但后续的第二套齿轮,俺也没有推算出来.好不容易找了个愿意接手的工厂,一个月了,还没把齿轮E和F做出来.因为我只给了下面的数据.他们整不准齿数人模数等参数.
整出来的齿轮咬合不上.肯请大侠们帮助给画一下.

E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9毫米,小端齿顶圆是21毫米,E齿轮有一直径8毫米的圆孔,有一个直径8毫米的圆棒C从这个圆孔穿过。

F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35毫米,小端齿顶圆是39毫米,F齿轮有一直径31毫米的圆孔,有一个直径31毫米的圆棒D从这个圆孔穿过。

EF有45度的夹角(也即圆棒C和圆棒D有45度的夹角),两个齿轮的轴线相交,在一个平面内.是两个伞齿轮.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

不复杂,可是又一周过去了.大家都很忙.

网友:
给LZ参考下:

网友:
根据LZ的条件,按大端面模数m=2凑了下,示意图不知道是否与LZ的意思相同?
传动比不知道,无法进行详细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 hoot6335.

楼主:
周一,要是厂家还没整出来,就让他们按这个图纸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一,要是厂家还没整出来,就让他们按这个图纸做.

俺的图只是示意,大侠您确定俺的图就是你要的?
你还是给个具体要求吧,俺给你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图只是示意,大侠您确定俺的图就是你要的?
你还是给个具体要求吧,俺给你做好。

非常感谢大侠的帮助。

我是外行,看你画的图,角度没有问题但,但好象把齿顶圆直径标成了齿根圆直径。
下面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以F齿轮为例,E齿轮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F齿轮有一直径31毫米的圆孔,F齿轮还有一个1毫米的键槽(E齿轮也有一个1毫米的键槽),所以,F齿轮的小端齿根圆直径就是35毫米( = 31毫米 + 1毫米键槽* 2 + 1毫米 * 2)。从齿根圆到齿顶圆的距离是2毫米,所以F齿轮的小端齿顶圆的直径就是39毫米(= 35毫米的齿根圆直径 + 2毫米 * 2)

这里用的术语,是参照的百度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24b33cd42538919fe002bdf.html

网友(点评):
你的公式都是什么跟什么啊?大兄弟,咱们按手册上的来行不?对于,锥齿轮,模数按大端面来算,然后你告诉我外锥距是多少,想要的传动比是多少就可以了。俺给你做。

网友(点评):
俺示意图中,E的小端齿根圆是19,F的小齿根根圆是35.这不是你要求的么?没明白你到底讲的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帮助。

我是外行,看你画的图,角度没有问题但,但好象把齿顶圆直径标成了齿根圆直径。 ...

大侠。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也不会什么公式。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行。
E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9毫米,小端齿顶圆是21毫米,E齿轮有一直径8毫米的圆孔;
F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35毫米,小端齿顶圆是39毫米,F齿轮有一直径31毫米的圆孔。
EF有45度的夹角。转换E时,F能转起来就行,不关心传动比,外锥距,模数。

按手册上的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也不会什么公式。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行。
E齿轮的齿根圆的直径是19毫米, ...

既然传动比没要求,为什么齿根圆非要一个是19,另一个是35呢?用一样大小的不行吗?

楼主:
一样大的不行。因为齿轮是套在两个直径不同的圆棒上。
如果全用35,则整套齿轮就要占用过大的空间。

网友(点评):
大侠 稍安勿躁 其实用迈迪应该简单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大的不行。因为齿轮是套在两个直径不同的圆棒上。
如果全用35,则整套齿轮就要占用过大的空间。

跟LZ讨论技术问题,俺比较崩溃
LZ,你知道为什么坛里没人愿帮你吗?
你要是俺手下的,俺直接把你开了。一点基础没有,完全无法沟通!
给个小端面的齿根圆就要人帮你设计伞齿?LZ你改行吧,机械不适合你(话比较直接,见谅!)
你直接采购个轴交角45°的伞齿轮不就结了!中间穿轴的孔,再自己去改制!2楼都给你上附件了,也不看!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确实是外行.
俺到现在,都没有资格下载那个附件.
威望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