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想做一个反应釜,接触物料部分选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8-16):
请教一个问题,我这边想做一个反应釜,使用压力是1.0MPa,使用温度是小于200℃,导热油夹套加热,里面的料液显碱性,PH值是11.5,这样的反应釜接触物料部分选用什么材料好呢。谢谢!

网友:
搪瓷玻璃

网友:
外边用普通压力容器用钢材里边做搪瓷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