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径1mm小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4-08-16):
如图所示,哪位有经验的大侠说说该小孔如何加工?图纸为简化图,实际工件就是焊枪的枪头。

网友:
材料是紫铜???

网友:
电火花或者超声波吧。

网友(点评):
电火花打紫铜件貌似比较困难。超声波?大侠实际了解过吗?

网友:
45这也太长了,你看用钨钢钻头,夹车床上,两头对穿行吗

网友:
焊枪枪头,对同轴度无要求,可以两头钻,但要贯通,同心度误差不大就可以。

网友(点评):
两头钻是否不太容易保证同轴?虽说无要求,但也不能太难看。

网友(点评):
两头钻,问题不大,基本还是有把握的。错位也错不到哪去。

网友:
用枪钻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不可以的,哥哥。

网友:
打孔机应该可以!!!!!

网友A: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司就做这种产品的。

网友(点评):
您好能详细点么?没弄明白

网友(点评):
听起来挺神奇的,能否上下锻压机的照片呢?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再说详细点?

网友(点评):
打大一点是多大?原理类似加芯棒锻打?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打4MM的,与加芯棒锻打有点类似。

网友:
有点麻烦,铜渣排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 ...

这招厉害,长见识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招厉害,长见识

大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 ...

说明白点,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白点,学习学习。

见过拉丝吗?拉钢管或铝管。和这个原理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 ...

和拉丝原理有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 ...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
用含钴高速钢钻头二头打,中间要退刀。这种小钻头我们有生产

楼主:
再顶一次,希望有高手看到,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拉丝原理有的像。

实在是高。。。

网友:
yaoyonm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坐等大俠求解

网友:
量不大的话可以用高速钻试试

网友(点评):
大侠,高速钻是什么意思?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
焊枪枪头需要45长1MM孔吗?感觉出口部位小孔,里面孔大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2016-04-14):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点评):
可否提供些资料?

网友:
‘“先打把孔大一点  然后放一毫米钢丝,在上锻压机(这个机床市场上没有卖的),拉出钢丝,在加工外圆。我们公 ...”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http://baidu.ku6.com/watch/1726069136637975356.html?page=videoMulti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