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找错误,基础知识常复习

楼主(2014-08-16):
网上找的,错误巨多。权当复习制图基础和工艺常识了

网友:
形位公差

网友:
螺纹标准应该是M16和M12吧。

网友:
多了,最少有五六处吧!

网友A:
行为公差感觉都不对,基准面呢?螺纹应该标M,倒角处最好还是标注一下。剖视图符号也没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为公差感觉都不对,基准面呢?螺纹应该标M,倒角处最好还是标注一下。剖视图符号也没得。

看来你对形位公差也不是很熟啊,圆柱面是不能表平面度的,平行度是可以互为基准的,平面度是不会有基准的

网友(点评):
他22的尺寸没有直径符号标平面度到时可以,不过像这样的轴,标平行度似乎更合理。

网友(点评):
我赞同你的意见,圆柱面是不能表平面度的,平行度是可以互为基准的,平面度是不会有基准的

网友(点评):
22的尺寸如果不算错的话,就是铣俩平面。

网友C:
形位公差标注方法、内螺纹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形位公差也不是很熟啊,圆柱面是不能表平面度的,平行度是可以互为基准的,平面度是不会有基准的 ...

额 大神真没发现这些东西 谢谢指导啊。

网友:
螺纹的工艺槽搞反了,这样的螺纹没有攻丝的。其余的标注就不说了。

网友:
LZ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定下来了没?

网友:
完全不合格呀。螺纹标注,形位公差的基准,标注方法。目测至少六处以上

网友: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图 呀

网友:
还有其他图么

网友D:
1、螺纹M12、M16
2、仅剖视图,感觉22处为圆可能性大
3、两边的应该为圆柱度
4、平行度无基准面
5、应该还有标同轴度
6、那个螺纹攻不了丝吧
7、技术要求看不到未注倒角什么的
只能看出这点,不知对不对,大侠们留情啊

网友:
这零件设计就不合理啊。

网友E:
平行度,平面度的表示方法错,指引线,不是尺寸线
螺纹标注错,应该查管螺纹标注方法
公差怎么可能在零件标注上,错,应标偏差

网友(点评):
求指教,图上哪一个标注是公差? 不明白呢。

网友:
大家都会说,但怎么不贴出正确的图,以示自己的观点?

网友:
我去,毛病仔细抠还真不少,楼上说的都有,加一条 怎么没有退刀槽啊,这是盲孔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形位公差也不是很熟啊,圆柱面是不能表平面度的,平行度是可以互为基准的,平面度是不会有基准的 ...

现在制图标准已经不允许这样标互为基准了,必须指定某个面做基准,再标注平行度,不允许省略平面度的基准代号

网友:
感谢天花板LZ的帖子图,让大伙都睁大了眼睛找错误,多多益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形位公差标注方法、内螺纹画法、

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形位公差

??
什么意思

网友:
目测平面度标错了,倒角尺寸图上也没说明,螺纹孔缺少位置尺寸。
螺纹孔很奇葩,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1.圆柱体直径符号没有;
2.平面度不能标注在圆柱面上;
3.平行度没有基准,这种标注方式好像有点问题;
4.螺纹没有退刀槽;
5.螺纹标注符号不对;
6.倒角尺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形位公差也不是很熟啊,圆柱面是不能表平面度的,平行度是可以互为基准的,平面度是不会有基准的 ...

平行度互为基准是什么意思 大侠

网友:
要不改个正确的图发上来

网友:
问题有点多啊

网友:
我是个外行,只看了些自认为不对的地方。如图所示:

网友:
小弟不才,看了下,暂时只能指出这些。 对于形位公差等还不是很了解。希望哪位大神来 定一脚

网友:
平面度标错了;
螺纹符号没标;
螺纹没退刀槽;
螺纹深度要从基准面开始标;
还有这个Φ12X2的台阶孔要么把直径加大要么直接去掉改成倒角C2,Φ16X2处同理;
长度20处的斜角角度没标;
22直径处没有标注Φ,应为Φ22;
还有,两端面的外倒角你确定不用倒?
螺纹内孔偏长,最好定义一下内孔跳动或同轴度,否则两个螺纹孔同轴度偏差很大你就呵呵了!

网友:
楼主给个标准答案吧,统一下声音,小白好好复习下

网友:
大学扩招的副产品

网友:
我也来参与一下!!!!

网友:
好几处的

网友:
没有基准,另外形位工差标准不规范。

网友:
M16的螺纹 孔16能加工出来嘛。。。也是第一次见如此标注形位公差的。

网友:
本人不才,请大侠们指教!
1,左部22不知是圆还是方,未表达清楚,从形位公差的项目来看,应是方的。
2,螺纹与两端孔的尺寸应分别标注。
3,右部的形位公差的标注位置应对调,即公差值应在上部。因是圆形,所以公差项目应标“圆柱度”。,
4,内螺纹的外径应用细实线表示;内径应用粗实线表示。
5,形位公差的箭头应指向检测表面,而不应指向尺寸界线。
6,零件如是金属材料,剖面线也不对了。
7,一些小地方如倒角、退刀槽等就不说了,应为在日常也有这样画的。
欢迎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行度,平面度的表示方法错,指引线,不是尺寸线
螺纹标注错,应该查管螺纹标注方法
公差怎么可能在零件 ...

额,不是吧?
92的那个

网友:
1.平行度需要基准,这个图缺少基准;
2.外径是一个圆,应该标注圆柱度或者圆度吧,
3.螺纹底孔应该比螺纹孔深的吧
4.结构问题,螺纹口子倒角,已经有2mm台阶了,倒角是否还有必要
5.螺纹有效深度不需要汉子描述吧
6.22方处最好再多一个断面图吧,22处的倒斜角感觉没必要,立铣刀直接铣平是否可行?

网友:
螺纹标注错误、螺纹粗细实线搞反、倒角未标、刨面线错误、两端的形位公差应该是圆柱度吧……

网友:
平时的时候真没发现这些东西 谢谢指导啊。

网友:
两次装夹,同轴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螺纹M12、M16
2、仅剖视图,感觉22处为圆可能性大
3、两边的应该为圆柱度

1、螺纹M12、M16
2、仅剖视图,感觉22处为圆可能性大
3、两边的应该为圆柱度
4、平行度无基准面
5、应该还有标同轴度
6、那个螺纹攻不了丝吧
7、技术要求看不到未注倒角什么的
只能看出这点,不知对不对,大侠们留情啊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
1.22处为铣了两平面
2.平行度,他这样标的意思是互为基准,只是现在国标不允许这样标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应,小弟水平不行,见笑了。22那个觉得模棱两可,从形位公差看应为平面,但本图形位公差也出现了错误,是不是也不能作为参考呢?互为基准的学习了,平时很少用

网友:
左边22尺寸是什么尺寸?直径?截面?

网友:
按机械制图国家标准,形位公差标注框格应水平布置,内容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填写,第一格绘成正方形,其它格绘成正方形或上、下边较长而左、右边较短的矩形。图中公差标注式样是错的。

网友:
错误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