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动换向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4-08-16):
怎么实现的换向       还有超载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
液压工程手册里面讲的清清楚楚

网友:
两端用压力油推动阀心,压力源用电磁阀换向。信号用压力继电器。

网友:
用电磁阀控制油路至液动阀两端实现换向。用压力继电器接通信号。

网友(2014-10-29):
五位三通电磁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书上配图 讲解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