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轴机械臂减速箱精度问题20arvmin算大不?(回程间隙3°)

楼主(2014-08-16):
机械臂中用到的行星减速箱一般精度要求多高? 我看德系的减速箱精度在5弧分(0.8°左右),国内的减速箱一般在20弧分(3°左右),请问我若用国内的是不是精度不够?会导致末端误差奇大?(六轴)

网友A:
你确定20arcmin是3°

网友:
1°=60arcmin吧...
一般来讲精度不够,不过还得看你的机器人精度要求....

网友B:
机械臂你可以用RV减速机,精度高,日本的RV减速机不错。。RV精密减速机啊。机器人用的。可不是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20arcmin是3°

不好意思打错了,  都缩小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臂你可以用RV减速机,精度高,日本的RV减速机不错。。RV精密减速机啊。机器人用的。可不是蜗杆。。

恩,我中级有一级传动打算用行星减速箱,就怕国内的20arvmin精度不够。。。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  都缩小十倍。20arvmin是0.3°

网友C:
可以选用APEX的减速机,能做到3弧分以内。行星减速机的精度一般不高,一般用RV减速机或谐波减速机,现在日本的RV减速机价格也没那么贵了。有的甚至比APEX的行星减速机还要便宜,就是用的时候不太好用,加工件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中级有一级传动打算用行星减速箱,就怕国内的20arvmin精度不够。。。

台湾的RV还可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用APEX的减速机,能做到3弧分以内。行星减速机的精度一般不高,一般用RV减速机或谐波减速机,现在日本 ...

东西是好,可是他的外形尺寸不是可我的结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的RV还可以,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RV有点大啊,它的尺寸

网友E:
看你是大六轴还是小六轴,小六轴一般是前三轴用RV,后三轴后谐波,很少见到有用行星的,精度太低,台湾的还不错,但是3弧分已经不多,基本没有1弧分以下的,国外有1弧分以下的,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大六轴还是小六轴,小六轴一般是前三轴用RV,后三轴后谐波,很少见到有用行星的,精度太低,台湾的还不 ...

那打六轴是怎么使用减速器种类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打六轴是怎么使用减速器种类的呢?

我上面打错了,小六轴是全部是谐波,大六轴有些是前3轴RV,后三轴谐波。也有用同步带的,六轴的设计有很多种方式,没法概括地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面打错了,小六轴是全部是谐波,大六轴有些是前3轴RV,后三轴谐波。也有用同步带的,六轴的设计有很多 ...

那六轴的外壳一般是用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铝合金,一般是哪一种合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六轴的外壳一般是用什么材质的,如果是铝合金,一般是哪一种合金?

本体是用铸铝7075,外壳也是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体是用铸铝7075,外壳也是铝合金的。

一个带法兰盘直角装的圆柱管件,用铸造的成本高,还是用数控机床加工的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带法兰盘直角装的圆柱管件,用铸造的成本高,还是用数控机床加工的成本高?

有图吗?要看复杂度跟数量才好比较。很难绝对说哪个成本高的。

网友(2015-08-04):
我也在做这个,交流下,怎么联系

网友:
小弟正在研究,希望前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