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停机后机床程序没了

楼主(2014-08-16):
我们厂里的设备每次停机后,一些设备的程序或PLC程序就没了,要将原来的备份重新复制进设备,觉得很麻烦。设备内是不是有保存程序的电池或者其它保护程序装置。多久要更换。如果没有电池,那怎么保存程序。我想能不能有类似电脑硬盘一类的东西,能将程序保存好,及时断电再久也不会掉程序。

楼主:
我指的是车床,加工中心之类的。我们厂里主要用沈阳中捷的TH5940加工中心,车床用DMG,CK7520之类的

网友:
我遇到过电池没电的情况

网友A:
你的明显是设备接地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明显是设备接地不良造成的

接地不良会造成断电后程序没了?我们一般是有计划的停电,但停电时间久了,PLC程序就没了。我是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存好程序,在长时间停机后,程序不会没有,就像我们使用的电脑一样

网友B:
没有电池机床会有一个报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池机床会有一个报警显示!

是吗,我不知道我的设备没电池了,报警在哪里

网友:
那个报警也就7天长,故一般建议每周要开一下机。如你停得过长则会有问题

网友:
是电池没电造成的,各系统的电池待机时间长短不一。看看使用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