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床子镗内孔,出现2个问题

楼主(2014-08-16):
非标床子镗内孔,镗刀夹在主轴上,大概三百转。,工件大概杯子那么大,用夹具夹在工作台上,工作台底下是油缸,夹持工件和工作台移动是由液压控制的。现在出现两个问题。

1,镗出来的孔粗超度值很大,两端尺寸也差不少,大概0.02mm。接下来孔要研磨,会出现大的那端研磨不到。

2,从机床启动开始做个把小时,工作台会越走越快,液压控制部分用手摸上去很烫。液压开启,未让工作台移动,它自己会缓慢的移动。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前面感觉是刚性不够,后面要上图

网友:
液压系统加冷却,调整采用温度补偿调速阀

网友A:
感觉液压部分问题较大。工作台移动导向不佳,油缸进给不匀和爬行,都会影响尺寸和粗糙度。开机缓慢移动可能是油缸控制阀内泄漏造成的。用手摸上去烫是因为液压系统无效的溢流损失太多。PS:楼主为啥不用加工中心加工此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液压部分问题较大。工作台移动导向不佳,油缸进给不匀和爬行,都会影响尺寸和粗糙度。开机缓慢移动可能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感觉两头尺寸相差大,夹具可能要重新定位一下。油缸控制阀泄漏是指调节油缸移动快慢的那个阀还是溢流阀?溢流损失太多是溢流阀坏了还是需要调节一下?不用加工中心公司里可能出于成本考虑,做这个一直亏本的,搭配其他零件才赚钱,内孔镗过以后还需要研磨,圆柱度要求小于三个缪,表面粗超度要求也比较高。研磨的时候还是用的普车夹持研磨棒,工件移动实现研磨。

网友:
调节移动快慢的阀。溢流损失大是系统设计问题,跟阀没关系。孔多大多长,感觉3微米圆柱度蛮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