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扭矩9N*M是什么什么意思? 大约能提起多重的东西

楼主(2014-08-16):
请问步进电机的扭矩9N*M是什么什么意思? 大约能提起多重的东西

网友A:
N代表牛顿,M代表米,能提起多重的东西还要看轮盘的半径,即9.8G*R=9NM,R即为半径,G为东西重量(单位公斤)。这是大致的判断,实际可提起的重量要比计算值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N代表牛顿,M代表米,能提起多重的东西还要看轮盘的半径,即9.8G*R=9NM,R即为半径,G为东西重量(单位公斤 ...

谢谢你。真心谢谢

网友:
这是力矩,你要知道你的重物质量,还有力臂。比如你的力臂是0.5m,那就可以提18N重的物体。要是0.1m,那就90N。

网友:
还要考虑传动效率,还有传动的速度。

网友:
力学里有的,自己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