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车直花纹的经验

楼主(2014-08-16):
数控车床能不能车削 直花纹? 是切削,不是压花哦.
能车削的话,得用什么刀具.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外径26 ,长度 30.直纹间距1.5,深度0.4

网友A:
为什么不滚呢?

网友:
能不能用下面视频链接里这种方法,之前论坛里有一个帖子讲过这个,刚刚找找,找不到了,就是车床主轴与道具的中心轴有一个角度。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yMzE4OTYw.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滚呢?

现在就是外加工,滚花机滚的....外加工,质量没法保证,时间更没法保证.自己买滚花机的话,量不多,不划算.

网友(点评):
20块一把的滚花刀就行,有数车最好,没有普车也将就,何必要买滚花机?

网友(点评):
花纹最长的有44,不知道20块一把的滚花刀,能不能Z向走刀

网友:
自己买滚花刀

网友:
滚花刀可直接在数控车床上加工

网友:
车削的比滚压的花型要饱满,效率要高,但是使用上有一定的限制,楼主所提的条件不是很难,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德国ZEUS滚花刀具中国总代理,QQ1957211284,想要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咨询。

网友:
滚压就可以。

楼主:
楼上德国进口滚花刀报价,着实把我给吓尿嘹.
从淘宝上买了一把17块钱的来玩玩.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嘛,买把一试就知道,17块的,滚Ht200的皮带轮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买来试了下,车床主轴声音太响,所以没法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来试了下,车床主轴声音太响,所以没法做

楼主,什么材料,有什么机床,转速多少,进级多少?这都搞不定还是给别人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材料,有什么机床,转速多少,进级多少?这都搞不定还是给别人做吧!

谢谢大侠关心.
目前只是用手轮方式摇一下而已.转速500.声音特别大.所以没再往下试了.

材料是40cr. 机床是6132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关心.
目前只是用手轮方式摇一下而已.转速500.声音特别大.所以没再往下试了.

小车床皮带传动的变频电机吧,500转你估算一下功率是多少?还不到0.5kw吧,不响才怪呢,主轴被卡停了都不奇怪!把转速提上去吧,不然功率不够,这材料滚花没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