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推荐一下3MM切断刀,加工20#钢管

楼主(2014-08-16):
大虾,推荐一下3MM切断刀,加工20#钢管。
外径38,壁厚4。
一月五万个,
现在用的克络绎,寿命不行,一个刀尖500个。
现在转速1000进给70。有个别会卡屑。
推荐一下性价比更高的刀片和切削参数!

网友:
楼主说的是韩国的KORLOY吧?
一个刃加工500个工件的确不怎么样
加工有冷却吗?
我们一般都是用德国的割刀加工的

网友:
500个可以了

网友:
试试HORN号恩

网友A:
是车床还是 切管机?

网友:
推荐东芝的   有个切断刀用的  具体型号忘了    克洛伊的适合精车   那个切20钢没问题    你壁厚4 应该上千了  f怎么也要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车床还是 切管机?

数控仪表车床

楼主:
超过0.07毫米、转,会崩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过0.07毫米、转,会崩刀片

楼主 试试德国HORN的刀片吧,我们这边用得都挺好的。
至于你说的转速快会崩刀片,可以让他们的 工程师去现场帮你们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