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螺母该怎么用 ,什么螺栓配合?

楼主(2014-08-17):
蝶形螺母该怎么用 和什么螺栓配合

网友A:
碟形螺母是为了方便手拧,所以应该用在频繁拆卸(不用找扳手,随身自带)且受力不大(手拧能有多大劲儿)的场合。

它的內螺孔跟普通螺母一样,所以对螺栓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形螺母是为了方便手拧,所以应该用在频繁拆卸(不用找扳手,随身自带)且受力不大(手拧能有多大劲儿)的 ...

谢谢大侠,如果用螺栓和它配合,用手拧蝶形螺母时螺栓会不会跟着转,没法拧紧

网友(点评):
那还得上扳子。。。

网友:
蝶形螺母也是标准螺纹,只是和普通螺母形状不一样

网友:
也是标准螺纹,只是和普通螺母形状不一样

网友:
它常常和T型槽螺栓,或者球头螺栓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