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遇到点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08-17):
最近接到一个单子,内孔槽很难加工找不到好的刀具!求坛友帮助!求做过的朋友推荐刀具

网友A:
难度具体在哪?

网友(点评):
是呀!哭都应该把它哭出了。

网友:
都是自由公差带  可能是刀具不好弄。太小

网友B:
刀杆9mm,,,,,,,没问题啊。

网友:
锯片铣刀,完美无难度

网友C:
自己磨个钨钢内槽刀就好了

网友:
没什么难度啊  可以详细聊聊吗?
QQ1603144787

网友:
虽然我不是搞机加工的 但是我也觉得没难度啊

网友:
用内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具体在哪?

不锈钢的车不动啊!刀具也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9mm,,,,,,,没问题啊。

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磨个钨钢内槽刀就好了

不锈钢的!难车啊!刨花也不好排

网友D:
我在以前的老技工书上见过这种活的干法,不过的做工装,原理就是偏心轴车削,就算槽再深点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以前的老技工书上见过这种活的干法,不过的做工装,原理就是偏心轴车削,就算槽再深点都没有问题

求指导

网友:
这个零件不是难度吧?做把内孔槽车刀就能解决的啊,至于你工件是不锈钢,我们有针对不锈钢的合金材料啊,具体QQ447395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难车啊!刨花也不好排

弱弱的问一下,刨花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内孔镗刀可以解决,你的工件是不锈钢,可以选用针对不锈钢材质的合金材料做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难车啊!刨花也不好排

不锈钢也可以用钨钢,钨钢有分加工铝铜和钢,不锈钢种类的

网友:
转速慢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