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维修

楼主(2014-08-17):
机床X52K 北京一机的,用了10年,最近突然上下,左右,前后快速慢速走刀都没有了,检查了走刀电机,没问题运转正常,离合器测量过不导通,碳刷也更新过,但是还是没能解决问题。特在此请教维修能人,可能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检查右电箱看看热继电器复位没有,,,,,,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某个保险断开了

网友:
走刀电机,没问题运转正常,应该是机械部分

网友:
到操作按钮的公用线断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机要是转的话就是机械传动有问题呗

网友:
走刀箱拆下来没,没拆下来就吧碳刷的那个盖板打开,看里面齿轮转动没有,如果有转动,还是没有快慢速走开,估计就是走刀箱与床身传动结合的那个齿轮或者是床身里面的那个齿轮掉了,或者坏了。建议吧走刀箱拆下来看吧。

网友:
走刀机构齿轮啮合不到位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一般都是开机  然后切到最快的走刀。。。

  偶尔快速走刀能用

网友:
看看电磁离合器控制电压DC24V是否存在?

网友:
这是个维修常识,第一,先打开走刀箱侧方的维修盖板,也就是安装碳刷的地方,再拆下旁边的(左侧)换向手柄,这样就能看到离合器的壮态,开机,挂走刀,看一下离合器是否吸合,如果没有吸合,检查离合器电阻,和碳刷电阻。如果都没问题,检查走刀离合器进线电压,可能是右侧配电箱内保险烧了,更换保险丝。总之,是这三处的一处没有通电才没有走刀。

网友:
先判断电器动作正常否,确定电器没问题,再从机械部分着手。

网友:
大卸八块就能找到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了,最后确认为齿轮脱开导致,重新更换安装好已恢复正常生产!

网友(2015-02-13):
进给变速箱保险离合器有问题,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