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比为270的减速组第3次修改,大家帮忙看看合理不

楼主(2014-08-17):
输入6000转、输出22R/MIN,输出扭矩是5KG.CM、输出堵转扭矩是20kg.cm
采用6级传动布局,采用0.5模数的高度变位齿轮,45#材料制作,小齿轮齿面硬度230HBS,大齿轮齿面硬度
各级传动比122.5344.5
由输入轴开始,10齿:20T-10T(双联) 小齿轮厚度4mm (正变位0.4)、大齿轮厚度3mm(负变位0.4),
                                    25T-10T(双联)小齿轮厚度4mm (正变位0.4)、大齿轮厚度3mm(负变位0.4)
                     30T-10T(双联)小齿轮厚度4mm (正变位0.4)、大齿轮厚度3mm(负变位0.4)
                     40T-10T(双联)小齿轮厚度4mm (正变位0.4)、大齿轮厚度3mm(负变位0.4)
                     最后45齿输出,齿轮厚度3mm(负变位0.4)
请帮我判断下布局及齿轮接触应力和疲劳是否合理。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5级传动,判断传动级别就是判别有几组传动齿轮吧?

网友A:
用行星的话,3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行星的话,3级就可以了。

行星的画能买到现货的齿轮么?小模数的

网友(点评):
你得买整个减速机。只买齿轮应该没有那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