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M16LH-6h

楼主(2014-08-17):
从网上搜了搜、知道6h中6代表公差等级,h代表尺寸与标准尺寸偏离程度,请问LH表示啥?

网友A:
螺纹基本知识。

查查机械制图里的螺纹标注

网友B:
M16LH-6h

M普通螺纹
16公称直径
LH左旋

6h螺纹中径公差等级,而且还是外螺纹

如果后面还带-L,那就表示旋合长度为"长"

网友C:
这种知识性的求教论坛发帖前请先百度

网友D:
粗牙 左旋螺纹

网友:
lz的头像占了很大优势啊。

网友E:
L应该是左旋 右旋是R 但是一般默认是右旋 所以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基本知识。

查查机械制图里的螺纹标注

嗯嗯、谢大师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6LH-6h

M普通螺纹

谢大神耐心解答、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知识性的求教论坛发帖前请先百度

是,遵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牙 左旋螺纹

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L应该是左旋 右旋是R 但是一般默认是右旋 所以不标

哦哦,受教了,小小螺纹学问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ftHand

谢大师~~

网友:
四楼说的对,请先度娘,度娘不到再来问,头像真占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