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前处理之磷化的作用讨论

楼主(2014-08-17):
现有销子销套的过盈配合工艺如下:
销套硬度HRC30,直径D30.销子淬硬层3mm,硬度HRC60,直径D30.3。都为Mn钢。配合长度40mm.
油压机压入之前销子要做磷化处理。都来说说磷化的作用吧?

网友:
减磨、抗腐蚀

网友(点评):
1.销子那么硬还需要减磨?2.都压进去了,没有腐蚀了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点评):
减磨的作用是防止划伤表面,它会产生裂纹,成为疲劳源。按照设计手册给的建议,压配表面的粗糙度要达到Ra1.6以上,与轴承配合的面压装的时候粗糙度Ra0.4。同时,减磨降低表面摩擦系数后,也可以降低最大压装力。

网友:
请教楼主,过盈量达到0.30mm,压配时销表面会受损吗?

网友(点评):
拆过一个,看到销子没有受损。销套也没有受损,变得光滑及了。

网友(点评):
压配后销套应该塑形变形了吧,有量过拆下后销套的内经是多少?

网友:
过盈压装有两种,一种在弹性范围内,一种在塑性区域
弹性范围内的压装后的承载能力按照弹性变形量计算
塑性区域的压装后承载能力按照材料屈服极限来计算

网友(点评):
能否用例子给细说说呢?感谢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什么工具书呢? 管路设计手册吗?

网友(点评):
全寿命周期性能与可靠性

网友(2014-11-21):
磷化层起到一定润滑作用

网友:
应该是起润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