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问题

楼主(2014-08-17):
请问各位高手,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有35度?

网友A:
有的,我用过舍弗勒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就是35度。
他们家还有25度和45度的双列角接触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用过舍弗勒的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接触角就是35度。
他们家还有25度和45度的双列角接触球。

PASCAL前辈   如果做仿真,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可否用单列来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ASCAL前辈   如果做仿真,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可否用单列来代替?

我没做过轴承的仿真。
应该不可以吧,单列角接触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轴承的仿真。
应该不可以吧,单列角接触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啊。

昨天说的有误 应该是两个单列的面对面,这样可否用一个单列的来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说的有误 应该是两个单列的面对面,这样可否用一个单列的来仿真?

感觉还是不行。
2个单列面对面布置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而单列角接触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

网友C:
没见过35度的接触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不行。
2个单列面对面布置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而单列角接触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

谢谢Pascal大神
另外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说客户最想知道轴承仿真的什么数据,比如滚动体和套圈的相互作用力,再或者油膜厚度等等这些,对于一些实体做轴承的厂家来说,您感觉客户最想要哪些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Pascal大神
另外请教您一个问题,您说客户最想知道轴承仿真的什么数据,比如滚动体和套圈的相互作用 ...

不客气。
1. 我没具体玩过轴承仿真,所说的只能仅供参考。
2. 我如果是客户,我会关心滚动体应力分布,另外能否将我的轴承布置优化,及计算游隙对寿命的影响。
3. 你还能进行润滑油膜的仿真?用什么软件,准确度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35度的接触角。

截图来自舍弗勒样本HR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1. 我没具体玩过轴承仿真,所说的只能仅供参考。
2. 我如果是客户,我会关心滚动体应力分布, ...

针对您第二条所说的游隙对寿命的影响,我想问的是,影响寿命的因素游隙占第一位吗?
回答您第三条,用的是ADAMS,不过是我们二次开发的,油膜厚度公式用的是Hamrock-Dowson中心油膜厚度公式,该公式在弹流较宽的范围内被证明可产生相当精确地结果。

网友(点评):
影响寿命的因素,游隙占不到第一位。载荷、偏心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