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20CrMnTi的锥齿轮,怎么渗碳淬火变形量小

楼主(2014-08-17):
材质20CrMnTi的锥齿轮,怎么渗碳淬火变形量小

网友A:
变形量要小,可以氮碳共渗,因为温度比渗碳的要低,变形量要小,热处理的效果几乎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量要小,可以氮碳共渗,因为温度比渗碳的要低,变形量要小,热处理的效果几乎没区别。

改用渗氮,温度比渗碳低,且变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