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8-18):
公司外购的一台设备。请教一下,图上是PLC的什么元件。牌子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
西门子的断路器,变频器,都是常用的东西,只是品牌是西门子的

网友:
2.变频器,3.温控表,4.接触器,5.时间继电器,猜的,电气不是很懂,第一个不知道是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1.接触器 2.电源开关 3.变频器 4.不懂 5.接触器 6.没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应当这样办:记型号,上网搜。

网友:
还有是伺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