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垂直方向的送料装置

楼主(2014-08-18):
敢问下各位前辈,此处垂直方向电机驱动丝杆送料该如何有效防止它的左右轻微晃动...或者你们会有更好的设计思路供我参考。谢谢!

网友:
1.算下重心,作用位置尽可能与其相近,如果位置动不了,那考虑加配重,防止出现便载
2.加导向,有条件的话使用,滑轨或者直线轴承
3.丝杠加粗,降低“头重脚轻”的影响,貌似这条没什么必要,还增加成本。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结构,两个建议:要么加导向,要么就尽可能在离电机远的地方,在丝杠上加一个固定点

网友:
导轨比较好

网友:
要加导向的,最好用导柱导套,模具上的,直线轴承配合不好还是有间隙的,还是会摆动

网友:
直线导轨比较稳

网友:
以你这个图来看,在升降平台的两端加导轨滑块最好

网友:
机构振动,抖动,一是考虑强度,二是增加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