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规程:直径30mm的钢棒如何加工成20*20*0.5的板

楼主(2014-08-18):
零件尺寸是20*20*0.5,或者是20*20*1,由于缺乏材料,不得不使用直径30mm的棒料加工,求指点工艺规程。谢谢!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
直接拿20*20的型材割或者车不可以么。如果是棒料的话,那就先铣床加工四面到位,再割吧

网友:
还是找材料吧,加工太费事了,还要看你的量。
外圆到位,上线切割割,需要的画在用平面磨两端面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想了想,决定改成下面方法:
棒料端面铣成方型,再切断

网友:
我本来想说锻造、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想了想,决定改成下面方法:
棒料端面铣成方型,再切断

现在切断有好多设备精度都可以的,类似于切太阳能行业硅棒的

网友:
乃们都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