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4-08-20):
新手求教,有一零件,如下图,我想知道这种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槽的表面有一条条直线的加工痕迹,是用刨床刨出来的吗?这种槽可以有几种加工方式?

网友:
这个明显是线切割的杰作,可割,可铣。刨者,以燕尾槽居多。

网友(点评):
嗯,刨出来没那么多条纹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照片中是线割的。也可以用T型铣刀铣出来

网友:
目测  线切割

网友:
就是线切割

网友:
快走丝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 快走丝或水刀

网友:
加工T型槽,铣床加工用T型铣刀,圆柱铣刀开粗后再用T型铣刀加工,这样T型槽形成了,
刨床加工用,用直槽刨刀开槽,后用右弯头刨刀开右侧,再用左弯头刨刀开左侧,加工时要用手工一步一步跟着行程把刨刀抬起动作,这样加工T型槽形成了,

网友:
加工纹路 明显的线切割 加工,其实也可以T型铣刀加工

网友:
线切割,可割,可铣,可刨。

网友:
图中应该是线切割,但是铣床也能加工,刨床也能。。

网友A:
线切割,铣的会很光滑

网友:
T型刀也可以,

网友:
T型槽,有专用刀,基本用铣床!

网友:
T型铣刀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做这个很简单,有需要帮忙吗?联系qq416356430

网友:
线切割吗 我记得我们这里线切割都会留下电加工的痕迹 而且加工面不是多干净 有人了解线切割后加工面怎么清洗吗?

网友(2014-09-25):
一看就是快走丝做的,用T刀铣也可

网友:
应该是快走丝的线切割加工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铣的会很光滑

刨的呢?

网友:
很明显是线切割干的。

网友:
T型铣刀走一刀就OK了。

网友:
线切割哦,上面还要线切割留下来的痕迹呢

网友:
看加工痕迹,是用快走丝线割加工的。

网友:
刀纹看着就像 线切割的 快走丝

网友:
很多方法,最简单是铣

网友:
表面没上漆就是刨的 上了漆也有可能是线切割 批量做这种活应该长条做好后一节节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