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机器人第1轴请教结构探讨

楼主(2014-08-18):
如图所示所五轴机器人,我现在设计第1轴。
我的方法是电机偏置带着同步带轮转动,同步带轮装在中空谐波减速机上。请问大家有这样设计过吗?
还是有更好的设计方法?因为要穿线,所以谐波减速机是中空的和电机偏置(未考虑用中空电机,太贵)。

网友A:
可参考这个,电机直联谐波,谐波输出法兰上有-中空轴,作第1抽的旋转主轴,电线在中空轴90度处出来。

底部

拆去电机看到的谐波(波发生器在电机轴上).

网友(点评):
你好,你是做关节机器人吧,能给我传一下这方面的资好吗?QQ11214849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这个,电机直联谐波,谐波输出法兰上有-中空轴,作第1抽的旋转主轴,电线在中空轴90度处出来。

请教电机直接与谐波相连,线怎么出来,没明白如何90度出来。

你看我这样理解是吗?电机与谐波直接相连,然后再制作一个“中空轴零件”锁在谐波上,中空轴上打个孔,然后指点2关节锁在中空轴上,中空轴起一个连接作用,并中间出线?
如果是这样,这个中空轴应该有一定的长度,在这上面装上后面的关节,有一定重量,您是否在上面还安装了轴承?

网友:
出线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
回复楼主,是有这样的设计方法的。例如三菱RV-F系列,第一轴就是用的同步带。但是需要考虑皮带的张紧;
当然,小型机器人第一轴也可以用齿轮传动,但是需要考虑润滑;
此外,还可以用的二楼所说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较为普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电机直接与谐波相连,线怎么出来,没明白如何90度出来。

你看我这样理解是吗?电机与谐波直接相 ...

基本是这样,就是中空管下部径向开个洞,上部还有支撑轴承的。发多几张图你看看。

连在电机轴上的波发生器。

网友(点评):
照片清晰,收藏了...

网友(点评):
这图给力! 清晰 结构明了

网友:
楼上的辛苦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这样,就是中空管下部径向开个洞,上部还有支撑轴承的。发多几张图你看看。

谢谢,看样子还得选个轴承,否则就得直接同步带轮偏置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这样,就是中空管下部径向开个洞,上部还有支撑轴承的。发多几张图你看看。

麻烦问下,这是什么什么轴承支撑?专业回转轴承?交叉滚子?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这是什么什么轴承支撑?专业回转轴承?交叉滚子?还是?

昨晚仔细看了,上面是个很薄的交叉滚子轴承组件,不用中空管(看到的中空管其实是一节套在组件内孔很短的尼龙管,)组件与下面的谐波连接是用-根很厚的扁钢,这样轴承组件与谐波之间很空的了,电线在里面可很自由地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仔细看了,上面是个很薄的交叉滚子轴承组件,不用中空管(看到的中空管其实是一节套在组件内孔很短的尼龙 ...

谢谢,我懂了,跟我想象的一样,唯一少画了个尼龙管,估计是为了防止线旋转时摩擦,我得加个上去。再次感谢!

网友B:
谐波里面带了交叉滚子轴承,作为主承载轴承。其他的轴承可以选用深沟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懂了,跟我想象的一样,唯一少画了个尼龙管,估计是为了防止线旋转时摩擦,我得加个上去。再次感 ...

现在你的进程如何?我已改好了机器(全部換上交流伺服),能动了。现是控制算法和软件的问题了,敬请指教!

网友:
现在用得相对较多的还是直联,当然你的也有不少上面这样用的,问题就是同步带那儿要注意调整及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里面带了交叉滚子轴承,作为主承载轴承。其他的轴承可以选用深沟球

这是要受径向力的,深沟球直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的进程如何?我已改好了机器(全部換上交流伺服),能动了。现是控制算法和软件的问题了,敬请指教!
 ...

这两天已将电机和减速机选型计算搞定。第1轴设计如图所述,但是
第一:交叉滚子轴承和谐波减速机如何连间才更好,我还得好好想想
第二:交叉滚子轴承第一次使用,如何正确安装还得作了解,虽然看了下书,但是还是得联系相应技术支持才能确定。
我的QQ是860214189,你能加下吗,顺便请教些别的问题,当然你留下QQ,我也可以加你。

领导想用同步带轮的,不知道用的人多不多。这个不用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已将电机和减速机选型计算搞定。第1轴设计如图所述,但是
第一:交叉滚子轴承和谐波减速机 ...

就像拔叉一样单边的,截面约50x25的样子,最好有部样机当参考基础,可考虑用市面上二手的进口专用关节轴承组件。我认为你还是找部现成的二手光机来改造,费用可省几倍,效果也是无法比的,QQ我很少上,我是广州的,如近的话你可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拔叉一样单边的,截面约50x25的样子,最好有部样机当参考基础,可考虑用市面上二手的进口专用关节轴承组 ...

我到二手机器人市场看了下,拍了一个这样的照片,黑色部份整体是交叉滚子轴承吗?跟我THK书上看到的不一样,这是非标的滚子轴承还是什么?

网友:
6楼的图不错谢了,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二手机器人市场看了下,拍了一个这样的照片,黑色部份整体是交叉滚子轴承吗?跟我THK书上看到的不一样 ...

应该是的。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验证完毕

网友(2014-09-22):
参观一下

网友(2014-11-07):
楼主这个是否做的有点复杂

网友(2015-01-19):
欣赏了照片

网友(2016-02-20):
谐波减速机自带交叉滚子轴承,哪里还用自己装轴承呐

网友:
用弹簧线排,+-180  ,预留空间大了点,整机外径变大 走通讯线就好很多。

网友(2017-06-29):
这个古董机器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