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变位系数选择?

楼主(2014-08-18):
大家好:
          我是齿轮新手,对于齿轮变位系数选择方面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如何计算的。网上的变位系数选择方法有好多,有线图选择的,有计算选择的,还有比较简单的经验法,我弄糊涂了。
          不知如何去学习,一点也没有方向!大家能推荐本书,或者告诉我方法

网友:
看你情况,,,,啥都没有等个毛。

网友A:
随便找一本机械原理的书本,都有讲这个的,这种东西还是看点理论的比较好!这是我大学课本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本机械原理的书本,都有讲这个的,这种东西还是看点理论的比较好!这是我大学课本的内容,希望对你 ...

太热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本机械原理的书本,都有讲这个的,这种东西还是看点理论的比较好!这是我大学课本的内容,希望对你 ...

感动,谢谢!

网友(2015-04-22):
计算很繁琐。。

网友:
朱景梓教授有本变位系数方面的书,有不少封闭图,你可以看看。日本仙波正庄有本将变位齿轮的书,还有50年代颜龙出过变位齿轮,都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2015-06-21):
变位系数计算是和齿轮强度计算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单纯计算的,这要看你计算的是什么系统齿轮

网友(2015-08-19):
等强度,等滑动率,05变位,一般就这三种

网友:
4楼不错,另外建议在看看齿轮手册

网友(点评):
大家说的齿轮手册都是指KHK的吧?

网友(2016-04-11):
楼主可以根据实际的承载能力和尺寸约束确定变位系数,实际的值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