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12mov的真空热处理

楼主(2014-08-18):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想问问大家,,cr12mov的真空淬火用气冷还是油冷,在同样硬度下(58-60),经过磨床加工后哪个表面更光亮,粗糙度更好?
   我现在热处理有两家,一家气冷(板材保持原色),,另一家油冷(板材显黑色),刚好有台设备上两块板是两家分开热处理的,发现效果不同,,两块板子油冷的比气冷的硬度高1-2度,,但是磨床加工后,油冷的摸起来更光滑(如图,右侧为油冷,更亮,似乎有倒影).
   我请气冷的那家热处理过来看过,,他说是硬度不同的原因,,我觉得只差1-2度效果不会那么明显。我怀疑是冷却方式的不同,,或者是磨床的砂轮的不同???

网友A:
1,板材的颜色不仅仅和淬火有关系,同回火方式关系也很大;
2,看金相是从根本上反映热处理的状态;
3,外观的话,用同一台磨床同样磨最好;
4,去 热处理之家 问这个问题,会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B:
气冷还是油冷----淬火温度相同,油淬比气淬硬
磨削条件一样情况下,硬度高的比硬度低的光亮
一家气冷(板材保持原色)----冷却速度慢,氧化少
另一家油冷(板材显黑色)---冷却速度快,有碳黑和增碳的可能

cr12mov的真空淬火是用油冷

网友C:
可能油冷的冷却效果比气冷好一点吧,楼主说油冷比气冷的硬1到2度,你是测得表面还是剥去表面的内层?真空高压气淬可以使工件表面和内部都获得较好的力学性能,油冷的表面和内部的硬度差异应该要比气冷的大一些。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板材的颜色不仅仅和淬火有关系,同回火方式关系也很大;
2,看金相是从根本上反映热处理的状态;
3,外 ...

两家都是真空淬火,具体的淬火过程我想应该差不多,但冷却方式不同。硬度高低1、2度,,我们没关系,,我们想表面光亮,粗糙度低,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冷还是油冷----淬火温度相同,油淬比气淬硬
磨削条件一样情况下,硬度高的比硬度低的光亮
一家气冷(板材 ...

自己厂里的师傅也说油冷比较快,气冷慢。我们的板淬火后,再平面磨床加工,,再安装到机身上。关于冷却方式,我查了百度,高碳高铬的合金钢用气冷,所以那家气冷的热处理厂家我比较认可,另外他说如果采用油冷,,板变形会更厉害,,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油冷的冷却效果比气冷好一点吧,楼主说油冷比气冷的硬1到2度,你是测得表面还是剥去表面的内层?真空高 ...

是在平面磨床磨过后的平面上测的

网友:
油冷比气冷快,那就说得通它比气冷的硬1到2度了。其实气淬后大多采用气冷,不过设备成本应该要比油冷的高

网友:
学习学习,像海绵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厂里的师傅也说油冷比较快,气冷慢。我们的板淬火后,再平面磨床加工,,再安装到机身上。关于冷却方 ...

1,强调下Cr12MoV用油淬,至于你想气淬是牺牲硬度来减少变形
2,气冷与油冷对你的产品质量影响明摆着,比较下就知道了,难道有选择恐惧症?

网友:
不知道两种热处理对比成本哪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