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细长轴上不在同一平面的键槽,并且保证相对位置度

楼主(2014-08-18):
如图,加工三个键槽,并且能保证三者之间的位置度关系准确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点评):
在普铣上可以用分度盘加工;在加工中心上可以用旋转轴加工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就是这根焊接轴上有三个键槽,其中左面两个在同一平面山,右面的(用虚线表示的)和左边的两个不在同一平面,采用何种工艺加工键槽,才能保证键槽的位置度(138°)

网友:
头上装个角度头或者分度头,龙门铣,,,,,

网友:
A和E没必要纠结吧,B和E用分度头。

网友B:
2米3长,直径62,细长杆工件,无非下面几种方法

1.手动摇着干 ,普通龙门铣
划线,每个角度都按以下方法加工
等,按线找正,(V型定位块)定位压紧
按线加工

2.手动摇着干 ,普通龙门铣等
手动分度头,中心架,顶尖尾 座
摇分度头定角度

3.数控加工,分度位置准确
数控龙门铣等,数控分度头,中心架,顶尖尾座。
自动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米3长,直径62,细长杆工件,无非下面几种方法

1.手动摇着干 ,普通龙门铣

分度头和顶尖,中间是不是还要用垫铁?中心架怎么用?如果不压紧,是不是就会很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度头和顶尖,中间是不是还要用垫铁?中心架怎么用?如果不压紧,是不是就会很震啊?

了解一下 ,你准备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 ,你准备用什么机床加工?

我们这只有加工中心的行程够用,别的床子都太小。觉得在加工中心上用分度头卡着,另一端不能用顶尖吧。轴这么长,是不是一边用分度头卡着,后面用可调垫铁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只有加工中心的行程够用,别的床子都太小。觉得在加工中心上用分度头卡着,另一端不能用顶尖吧。轴 ...

请看一下我按比例做的图,左边是带三爪夹盘的分度头或cnc数控转台,右边是尾架,中间是自动液压中心架,在一定的直径范围内可自动用滚轮定心夹紧并可旋转定角度,轴向可任意移动选择最佳位置,用别的办法也可以。反正要定心夹紧住再加工,根据加工情况多几个夹紧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我按比例做的图,左边是带三爪夹盘的分度头或cnc数控转台,右边是尾架,中间是自动液压中心架,在 ...

谢谢!您画的很到位。我们这没有成套的顶尖和分度头,想一边用分度头夹紧,中间用两个可调垫铁支撑着,上面用压板夹紧,后面就不用顶尖的,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画的很到位。我们这没有成套的顶尖和分度头,想一边用分度头夹紧,中间用两个可调垫铁支撑着,上 ...

只要找正,安全可以,如批量大要做些适用定位块,减少找正时间。

网友:
在龙门铣上找几个等高V形块,拉直,让开键槽位置,上角度头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米3长,直径62,细长杆工件,无非下面几种方法

1.手动摇着干 ,普通龙门铣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干得很好,说的非常正确,有问题我们再一起探讨吧。

网友:
可以做个带角度的套,套在外圆上用顶丝顶紧,

网友:
铣床加工有个角度头   你在图纸上标明加工的角度

网友(2014-09-24):
你好  立式加工中心上装个分度头就可以搞定了 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