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通径求助

楼主(2014-08-18):
最近学习阀门的知识,有一问题不太明白 ,  阀门内部的通径   譬如球阀 DN15 DN20  市面上购买的产品 除了接口部分不同外,其余尺寸都是一样的,球阀内部的球的通孔也是一样   ,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DN80的通孔尺寸又是多少呢?设计的时候按照那些标准计算   谢谢了...

网友:
阀门设计不可能一个尺寸一种,相邻尺寸内部结构是一样的。
阀门设计很严格,从材料,热处理,球体,阀体,形状,结构,壁厚,形位公差,螺纹等必须按阀门国标机表执行。
例如
GBT 26147-2010 球阀球体 技术条件
GBT 28776-2012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用钢制闸阀、截止阀和止回阀(≤DN100)
JIS B 2011-2010(2011) 铜闸阀、球形阀、直角形阀和单向阀
还有很多,你要的数据里面都有
一般都在市面采购标准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