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刀具翻译,求证实

楼主(2014-08-18):
关于超硬刀具的翻译,"superhard cutting tool" or "super hard cutting tool",这两个翻译到底谁正确?求大侠指导?

网友:
个人倾向于后一个。super 和hard 是两个单词,如果硬将两个词组合,我觉得用super-hard比较合适。类似于superstar的组合,个人感觉别扭。

网友:
Superhard tool
度行不行
重切削刀具 Heavy cutting tool

强力刀具 A strong tool

网友:
刚google了一下,貌似super-hard, ultra-hard都可以用。写法貌似没太大讲究,不过维基百科是直接用的superhard——http://en.wikipedia.org/wiki/Superhard_material

楼主:
恩恩,我也查了一些专业的文献,两者都有使用,感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