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出先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从来没有出先这样的问题,现在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工艺原因,还是热处理,还是材料,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材料问题。

网友B:
先说说用途吧,具体的工况,不然无法回答

网友C:
LZ难道不先讲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断了的吗?

网友D:
你们的原料换厂家了,还是换批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问题。

材料是GrCr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难道不先讲一下是在什么情况下断了的吗?

这个模具是装在旋转压片机上面的,是呀压泡腾片的,压力大约36K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原料换厂家了,还是换批次了

以为别的产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具是装在旋转压片机上面的,是呀压泡腾片的,压力大约36KN

36公斤不至于压坏啊。壁厚多少?热处理过没有?凹下去的根部有圆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公斤不至于压坏啊。壁厚多少?热处理过没有?凹下去的根部有圆角吗?

外园直径22   直径内孔  22   热处理过   产品要求  硬度  HRC 56-58   产品符合HRC 56-58

没有圆角

网友(点评):
热处理可能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用途吧,具体的工况,不然无法回答

模具在装在这个压片机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具是装在旋转压片机上面的,是呀压泡腾片的,压力大约36KN

3600公斤吧。